骨架油封的装配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0-06-12):
骨架油封的装配及注意事项
文章来源:密封技术网
一、骨架油封的结构:

  骨架油封的结构比较简单,一般有三部分组成:油封体、加强骨架和自紧螺旋弹簧。密封体按照不同部位又分为底部、腰部、刃口和密封唇等。通常,在自由状态下的骨架油封,其内径比轴径小,即具有一定的“过盈量”。因此,当油封装入油封座和轴上之后,油封刃口的压力和自紧螺旋弹簧的收缩力对轴产生一定的径向紧力,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该压力会迅速减小乃至消失,因而,加上弹簧可以随时补偿油封自紧力。

  二、密封原理:

  1.自由状态下,油封唇口内径比轴径小,具有一定的过盈量。

  2.安装后,油封刃口的过盈压力和自紧弹簧的收缩力对旋转轴产生一定的径向压力。

  3.工作时,油封唇口在径向压力的作用下,形成0.25~0.5mm宽的密封接触环带。在润滑油压力的作用下,油液渗人油封刃口与转轴之间形成极薄的一层油膜。油膜受油液表面张力的作用,在转轴和油封刃口外沿形成一个“新月面”防止油液外溢,起到密封作用。

  由于在油封与轴之间存在着油封刃口控制的油膜,此油膜具有流体润滑特性。在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油膜的刚度恰好使油膜与空气接触端形成一个新月面,防止了工作介质的泄漏,从而实现旋转轴的密封。油封的密封能力,取决于密封面油膜的厚度,厚度过大,油封泄漏;厚度过小,可能发生干摩擦,引起油封和轴磨损;密封唇与轴之间没有油膜间没有油膜,则易引起发热、磨损。因此,在安装时,必须在密封圈上涂些油,同时保证骨架油封与轴心线垂直,若不垂直,油封的密封唇会把润滑油从轴上排干,也会导致密封唇的过度磨损。在运转中,壳体内的润滑剂微微渗出一点,以达到在密封面处形成油膜的状态最为理想。

  三、造成油封漏油的主要因素

  油封密封不严是造成漏油的主要因素,当轴出现磨损形成沟槽,即使更换新油封仍不能密封时,是由于油封唇口与轴的接触压力下降,造成安装后油封唇直径与轴径的过盈量太小。装配方法不当也是造成漏油的重要因素,如密封唇口撕裂、翻卷、自紧弹簧脱落等。

  四、油封密封不严而漏油的对策

  1、掌握和识别伪劣产品的基本知识,选购优质、标准的油封。

  2、油封配合座孔的精度不低于H8,表面粗糙度按GЗ1031-83,Ra不大于3.2μm且Rmax不大于12.5μm(μ▽5)。

3、轴与油封接触部分表面粗糙度按GB1031-83,Ra不大于0.63μm,不小于0.2μm(▽7-▽9)。精度为h9。

  ?4、轴的表面硬度应为HRC≥35~55,硬度深度不小于0.33mm。

5、轴和座孔应加工有15°~30°的装配倒角。若设计时没有倒角,也可以在装配时用油光锉刀人工修出装配倒角。

6、油封唇部接触部分表面不应有机加工螺纹痕

  油封唇部接触部分表面不应有机加工螺纹痕迹。

  7、安装时,若轴径外表面粗糙度低或有锈斑、锈蚀、起毛刺等缺陷,要用细砂布或油石打磨光滑。

  8、装配时需要注意安装方向:装有自紧弹簧的一面(即有凹槽的一面)朝向箱体内部,防尘唇向外。

  9、装配前在油封唇口或轴径对应位置涂上清洁机油或润滑油脂。装配时在油封外圈涂上密封胶,用硬纸把轴上的键槽或台阶部位包起来,避免划伤油封唇口或翻卷,用导向过渡套等专用工具将油封向里旋转压进,千万不能硬砸硬冲。以防油封变形或挤断弹簧而失效;若出现唇口翻边、弹簧脱落和油封歪斜时必须拆下重新装入。

  10、如轴径和轴承磨损严重;油封橡胶老化或弹簧失效等,应及时进行修理和更换相应部件。

  11、对不正常发热的部件或总成应及时排除故障;避免机械超速、超负荷运转,以防止油封唇口温度升高、橡胶老化、唇口快速磨损等。

  12、要经常检查机油油位,若机油杂质过多,存有合金粉末、金属铁屑时要彻底更换新机油。所换机油牌子和质量要符合季节的要求。

  13、暂时不用的油封,应妥善保管,防止沾上油污、灰尘或太阳曝晒。

  14、当轴径磨损成“V”形沟槽,使新的油封唇口与轴接触压力下降不能起封油作用时。可选用AR一5双组份胶粘剂粘补,既简便可靠又耐磨。也可以采用油封移位的方法进行弥补。具体方法是:一般的橡胶油封,可加垫片将油封向前或向后移位,错开轴径上的磨损沟槽。对于限位骨架油封,可车削骨架前端壳体2~3mm,再加垫移位。

网友:
不错,需要这个东西啊?早看到就没事了啊

网友(2011-07-13):
很好,一直在找这东西,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