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工的工序应该怎样排, 现在对方要我报价!

楼主(2010-06-12):
材料是20号钢的。我只管加工不管料。每月有产量要求10万只

这个加工的工序应该怎样排,现在对方要我报价.大家帮看看这个加工的话应该报什么价合理

网友:
不知道加工的品是什么材料
只有些尺寸的要求
应该蛮好搞定

网友:
买12的镀硌棒啊 先打孔 完了再车右面的 报价200元就好了啊 完了不可以用镀硌棒的话 就用大点尺寸的毛料咯

网友:
详细的图纸呢,这个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没说清楚,材料是20号钢的。我只管加工不管料。每月有产量要求10万只。请大家再帮我看看应该怎么个报价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刚不叫好加工可惜我看不太清楚,应该不是很难吧都没有什么行为公差要求

网友:
上自动送料数控车床,或者西铁城车床,先加工有孔的大头,然后第二主轴夹持已加工的面做另一边。一台车床一个工序可以完成,成本费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先钻空在加小头顶着钻的孔数控一次装夹干完在平头。报价的话先是材料费、加工一个活工人的工资、设备的耗电量电费、水费、运费、刀具费、再加上乱七八招的费用和利润。量挺大来料加工的话我看也就两块多吧

网友:
尺寸看不清楚,好像可以用数控仪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