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有纹路吗,不按纹折就会开裂?

楼主(2010-06-12):
请问冷轧板是有纹路的是吗,不按纹折就会开裂是吗,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
没有纹路,我见过的都没有,好像

网友:
没有纹路的噢。。。。。。

网友:
具体得看牌号吧,不过一般不会裂开。纹路只对折弯半径有影响

楼主:
但是我们用的1.2MM的冷轧镀锌板,2400X1500X1.2.长方向折弯弄死开裂,短方向折不开裂,我们工厂有位师说,是有纹路的,不按纹路折就是要开裂的,不是不这样,按铁的分子结构说是没有纹路的,是不是轧制的时候没有达标,或退火不完全所致,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这需要看轧制方向的
+ i0 _3 i4 m/ K# `钢板都是由钢卷横剪出来的

网友:
镀锌板是有纹路的,一般不容易断裂的,何况你说的是1.2mm的。容易断裂的话是材质不好。但是也可以试试和纹路方向垂直,是不是也会断裂。

网友:
一般板材都有纹路(冷、热),不按纹路折一般不容易断裂,关键是看材料的材质。

网友:
材料本身有问题   可以和您们的供应商联系一下要他们提供材质报告出来  在对一下您们买材料的批号是不是符合材质报告上的要求

网友(2010-07-27):
有轧制方向, 不同方向上折弯最小半径是不一样的

网友:
1.2的SS板一般不会裂的,板材有问题。折弯下模窄也不会让1.2的镀锌板裂啊

网友(2011-06-22):
有轧制方向,就是有纹路。只是通常说的有纹路,材料体现的明显些。

网友:
开裂应该是材质问题,折弯上影响不大,重新做一下,材质分析,是否达标.

网友:
估计材质不是太好吧

网友(2012-09-03):
钢板都有纹路,不过样式不一样,一般情况为流线型
折弯时,与纹路平行的,内弯角相对要求大些,否则易开裂,
Q235A例:与纹路垂直折弯,内弯角最小为0.8T,与纹路平行的,钢板折弯最小内弯角为1.2T,
内弯角小于上述数值都能导致板材开裂。

网友:
你说的钢板开裂是不是两侧开裂,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剪切面尖楞导致的,通常这样的工艺我们一般加工艺孔,改善两侧折弯力分布,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A:

不是质量问题,这是冷轧板的特性,也是避免不了的缺陷,只有掌握它这个特点,在工作中尽量避免竖向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