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30车床磨辊面,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3):
(图片)

网友:
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用磨床磨?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哇。。。。。。

楼主:
问题就是怎么用630车床磨,没有磨床。
用什么砂轮磨好,转速和走刀调多少呢?

网友:
哈哈,有意思.我十年前也用20床子当过外圆磨来使.当时是磨一根吹膜机的光辊.因外径没有要求,我是这样做的:
1,折了小拖板.
2,用一台小的磨刀机装在中拖板上,磨刀机用铁板垫好中心高,大致同车床主轴平行.
3,砂轮选用的是铝轮,砂粒号忘纪了.
4,车床主轴的转速在100以下.
5,走刀调在0.05左右,尽量不要太快
6,试走一遍,测出砂轮的磨损量及大小头,
7,根据试走情况,调整尾座
嘿嘿,试过两回,最后磨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