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神奇的47.55;高手请进

楼主(2010-06-13):
做了个钣金件,标注时发现34.85的尺寸总是标为47.55.
难道SW的标注如此不可信!!!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请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折弯类型没选好

网友(点评):
有原图吗

网友:
可以把图拷到另外的电脑去试试,软件有时是会出错的   就算是正版也一样
我就用这个方法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转错了?或者比例不对之类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不是正版软件的话有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可能是在尺寸那里选择了覆盖原来数据。

网友(2010-10-23):
转弯的时候没整好吧。也许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2011-11-26):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有帮助 我是新手

网友:
俺是新人,啥都想学,这是一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