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0-06-13):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 Z5 A, C) j6 I使用感应开关时,可不可以将其安装在运动部件上,而感应块固定不动,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用法。我认为从相对运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大家什么观点。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应用的很少,

网友:
是可以的,只不过要多考虑到开关上导线的放置!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