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钻孔---请教

楼主(2010-06-13):
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直径为5.6的孔,先用一把4.5的钻头打孔,然后再用5.6的钻头扩孔,结果出来的孔是5.8。如果把5.6的钻头换成5.4的,结果出来的孔刚好就是5.4的。
如果将同一把5.6的钻头拿到台钻上去扩孔,那么出来的孔就刚好是5.6。
感到很奇怪,加工中心的精度应该不比台钻的精度差吧!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不仅仅是5.6的孔,也有加工别的尺寸的孔时会出现这种问题。
考虑的有可能是刀具与夹套的同心度不好,可是无论是换了钻头还是夹套,问题任然会出现。
如果是机床问题,那总不可能公司的20台加工中心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没想明白,所以想请各位大虾们指点一二!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基本都出现在孔的直径小于8mm的情况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倒没有碰到过,可能是钻头选择上出了问题吧!加工中心钻的孔超差0.2,有点夸张了

楼主:
补充一下!加工的材料是铝材!

网友:
夹套问题.
先钻小孔再扩孔,是普通台钻控制钻孔精度的思路,扩孔的钻头会跟着小孔的中心扩孔,加工中心主轴钢性较好,如果夹套偏了,就等于在镗孔,孔就容易大了.
现在你在加工中心上扩钻时,扩孔的钻头放长点,先钻浅点,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有时候想用小一点的钻头利用超差2S问题达到尺寸要求时,可是打出来的孔又刚好了!如果是钻头选择问题,那钻头都是同样的材质同一个厂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用同一把钻头换到台钻上扩这个孔又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应该不是夹套问题!因为有时即使换了新夹套,问题还是出现。如果用同一个夹套夹别的尺寸的钻头扩孔时,出来的尺寸也没问题啊!

网友:
那你有没有试过直接用5.6的钻头打出来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用过!这样就更行不通了!

网友:
如果是要扩孔的话最好不要用钻头,改用三刃扩孔钻。再者现在的刀具技术比较疯狂,钻个小孔没必要钻扩,一根钻头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网友:
事先打中心孔没?

网友:
工艺改下吧:用中心钻点眼,然后5.6钻头直接干出来……

网友:
不知道精度怎样,一次钻孔再用铰刀可以吗?

网友:
拍削不畅,切削在排削槽里堵住,挤压了孔壁,所以孔扩大了吧,调整进刀参数,过程中增加退刀程序方便排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进给200,转速800—1000,啄孔钻法也用过了!

网友:
转速提高到3000试试吧,不行再加快些

网友:
引用10#  加工中心上钻个孔如果没有位置要求没必要钻扩 直接钻就行 非要扩孔的话最好不要用钻头 因为先打小孔再用大钻头扩孔的时候 大钻头中心是空的所以导致大钻头不好定心容易摆动 这样的话钻出的孔要么就是直径尺寸变大 要么就是位置精度难保证

网友:
我想你还是先点一下孔,然后直接用5.6的钻头打下去,这样应该行的,对了还有另外的情况就是说,装刀的和机床配合不够好,这种是很多的,容易出现让刀,而且加工出来的圆还是不圆的

网友:
钻头、夹套原因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找上述原因能解决

网友:
还会有这种问题,不过5.4的孔也应该直接钻出来,怎么还要扩孔?

网友:
用5.2的钻在用5.6的扩试试

网友:
深度多少?孔壁光滑吗?不光滑有振纹就是钻头刚性不足造成的,要降低转速和进给。
两点提示:
1、如此直径的孔,按照你说的,精度不高,不用扩,直接钻
2、用直刃钻,最好是中心通水。加工效果好,效率高,如果机床稳定进给四五百没有问题。可以定做,硬质合金如果是不出水不会超过100元,出水的可能要贵一点。

网友:
先用小钻头打孔,再用5.0左右钻头,之后再用5.5铣刀加工下 精度高的话 加个5.5 5.6的绞刀。不知道这洋可以啵  我厂里就这洋的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刀套里面进了铁销把

网友:
向各位学习,刚进入机械行业不久

网友:
就用一支5.6的合金钻头或者合金直槽钻,孔深的话用内冷的,不深的话不用内冷的,转速开到8000以上吧,进给2000-3000。

网友:
这么小的孔应该不用扩孔吧,用两刃的标准文麻花钻扩孔确定容易产生振动影响精度,另外扩孔量太小也确实会有缩孔的现象,一定要扩的话建议用煤油冷却。如果加工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建议直接磨一个三尖群钻,一次加工到尺寸

网友:
台钻上可以是因为台钻上靠的是手感  把你的的预留孔用5个以上的钻头先打·然后在用5.6的扩下   钻头的磨的好坏也能影响到尺寸精度

网友:
节约快捷的方法是哪6个的键槽铣刀磨成5.6的直接往下钻

网友(2010-08-26):
有可能是刀具的原因,劣质的刀具颤动大,换上硬质合金或者可换的刀具就没事了,床子是一方面,刀具的角色也不容忽视的,我这边做管板加工,采用高精度刀具,几千个孔没有一个公差出过问题的,大部分靠的是刀具的保证。

网友:
我感觉是床子问题,工件旋转,钻头只做往复运动,机床旋转中心线和钻头所在的尾坐中心线不可能调到0误差,更何况你钻的是铝材200长。
如果用台钻钻,只是钻头旋转钻孔,工件不动,就不存在中心线误差问题,孔自然也就不会大。
所以建议你以后钻这样精确的孔还是用台钻。

网友:
加工中心哦!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是不是钻头不直哦?这个我们是见过的!

网友:
1.刀具问题,切屑刃和角度对不对
2.加工冷却不好或者排屑不好
3.刚性不够
4.切屑参数选择不合理
5.钻孔母孔不直

网友:
学习一下,应该是刀具问题,加工中心转速很快,刀具刚性不好钻出的孔尺寸肯定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