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刀库乱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3):
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OR)是台中精机, 现在用一年多啦,因新人比教多, 撞机也有很多次拉, 现在陆续发生不少的乱刀事故,  有的时候是T1,与T2, 有时候是T6与T5,刀号互换了造成撞短10几把刀具, 现在上班都蹦紧神经, 感觉一直盯着真是累,  公司的机修工也修不好,也不肯找厂家  。请问哪位高手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刀具重整过,  还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刀库会用两个接近开关做记数用。乱刀可能是接近开关有问题了,但一般来说,乱刀了,不报警这种事,小厂家可能会有,台中精机没做这种程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你换刀错乱是邻近的刀号,我个人估计是 计数开关失效,这方面的原因

楼主:
但关机重启一两次,  他又持续好长时间没乱!

网友:
乱是怎么个乱法,是有规律的,还是没有规律的。最好找PMC梯形图出来判断一下。你的机子是什么系统?

网友:
学习了 是不 是刀库计数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 ,找厂家联系就OK

楼主:
问题, 我自己找到了 ,太高兴了,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计数器的 问题,   大家应该发现, 换刀臂卡住刀的时候,顶端里的弹簧伸张有时候卡死,  造成计数器提前接受到这个错误信息 ,  是我今天发现的,  我突然看到换到T2的时候  ,  刀具交换的时候有很大的声音, 我看到刀具插到主轴上的时候居然是倾斜的,  仔细一看刀爪, 没有完全把刀顶紧 ,然后我把螺丝磨短3个毫米, 然后再拧紧到插销里面,  使顶端头 的 轴向移动不会因为螺丝太长, 而限制它 ,  今天就换了下那个M8螺丝 ,平时换刀的声音 ,现在清脆好多,  我还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 希望大家能理解!!!

楼主:
今天的乱刀,看到虽然我没有反应过来,  重启, 再把刀交换 ,  继续做着  ,慢慢的一想 ,发现,仔细想想最近的乱刀, 从而找到这个原因!

网友(2010-12-01):
搞机械的就是这样。楼主,恭喜你找到了原因,也恭喜你学到了经验。同时我也很感谢你再一次的告诉了我机械中遇到的问题不要心急,仔细的查找问题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2014-08-12):
遇到立式加工中心刀库乱刀怎么办
我朋友现在有一台立式加工中心,0i-md系统的,是机械手的刀库,一共是24把刀,最近出了毛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机械手刀库老乱刀,D参数表,数据表,定时器C参数表都设定了的,还是乱,很奇怪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1、看一下计数器开关是否松动,有没有卡刀现象,如果有就容易乱刀.2、检查你的夹。松刀信号,刀套上下信号,主轴定位信号。
4、如果有高低档转换功能,也要检查下高低档信号。在出现报警的时候,看T图是哪个信号没有到达或者一闪烁造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T图编制的 不严密。
5,看看刀
6、如果这台立式加工中心是别人在使用,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私自私自将刀库正反转电机相序给调了,如果有这样做的话,刀库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所以就不能就近寻刀,刀库也就乱了。
7,打开梯形图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看ROT上的DIR已经作了短路径换刀选择,有问题及时解决。

立式加工中心加工过程多次出现换刀超时报警怎么处理。
分析过程:MDI状态下执行M6 & M99循环换刀指令未发现异常,排除机械手故障;手动状态下在操作面板上旋转刀库时发现刀库偶尔有卡滞现象,触摸刀库电机(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后带制动装置)发现立式加工中心电机外壳温度很高。打开刀库电机接线盒,在操作面板上旋转刀库,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电机三相电压未见异常。初步怀疑可能是刀库电机旋转时抱闸没有完全打开所致。处理结果:用欧姆档测量刀库电机抱闸线圈未见异常,刀库旋转时用直流电压档测量抱闸线圈,发现立式加工中心刀库卡滞时抱闸线圈没有直流电压。故障范围确定在整流器。打开整流器后经过测量,发现其内部一交流继电器常开点不能有效接通。拆开继电器塑料外壳发现一常开点导线脱焊。经过重新焊接,开立式加工中心后故障排除

加工中心刀库乱刀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种:
1、在正常换刀时由于换刀气压不足,导致换刀过程卡住。在手动刀库复位后可能产生刀库乱刀。
2、在加工中心机械手换刀时,由于操作人员按下了RESET复位键,或者急停键。导致换刀意外终止,可 能产生刀库乱刀。
3、由于机床机械结构的损坏,或者数控系统的参数丢失,混乱的故障导致的乱刀现象。
加工中心刀库乱刀的处理方法:
1、看一下计数器开关是否松动,有没有卡刀现象,如果有就容易乱刀。
2、检查你的夹松刀信号,刀套上下信号,主轴定位信号。
3、如果有高低档转换功能,也要检查下高低档信号。在出现报警的时候,看T图是哪个信号没有到达或者一闪烁造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T图编制的不严密。
4、如果这台加工中心是别人在使用,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私自将刀库正反转电机相序给调了,如果有这样做的话,刀库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所以就不能就近寻刀,刀库也就乱了
www.jurencnc.com

网友(2015-05-27):
我们这有台西门子的加工中心斗笠式刀库,老是乱刀,头疼呀

网友:
刀库回零点,检测接触开关。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