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N-S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请问大家TN-S系统里,PE线和N线接错,或者混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啊,这么低级的错误 ???????

网友:
不能混用,这是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关系。

网友:
以前在社区里有过这样的贴子,原来在操作的时候我试过,会跳闸,但从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为了提高安全性,可同时接保护接零和接地,但不能同时全接,要一半一半的接。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这样很好,个人认为还是要区分清楚,不要乱接。

网友:
零线组成了电流回路,地线正常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通过的。
如果混接漏电保护当然会跳闸的。
实际接线时严禁零地混接的。

楼主:
恩,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