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液压缸的密封,声泪俱下求助!

楼主(2010-06-13):
      这是公司正常使用的液压缸,属于产品.其动力源是手动泵,属于千斤顶范畴.缸内最大承受压力为90MPA,单向受压。目前使用的密封是碗形的垫圈(材料是玻纤增强的尼龙)和O形圈的组合密封。
   问题在于:1、缸壁上有限位泄油孔(孔径为0.4mm),碗形垫圈经常需要过孔,导致其损坏。
2、多次单向承压运动,即寿命后,碗形垫圈破损,导致失效。

  请教各位大大,可有可行的密封结构代替它,谢谢哈。要求:高压下过0.4的孔而不破损,活塞运动寿命要求为100次,活塞行程为100mm.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本考虑用格莱圈呢!但是压力达不到楼主要求!希望有大仙能解决楼主的难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写错,有最大承受压力为90MPa的手动泵吗?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噢。。。。。。。

网友:
建议采用金属O型圈,可以到你的要求,只是你的缸筒硬度和粗糙度要提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消定位泄油孔,可以用强制定位

网友:
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用金属材质的O型环应该会好点

网友:
对于这么高的压力,一点的尖角就可以破坏密封件;可以考虑用更改结构的来改善密封寿命。

网友:
压力太高了,压力高过40MPa的没涉猎过

网友:
缸径多大的?建议用组合密封试一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帖,但你们看到是没错,就是90MPA,也许有些产品更要高点.内径为42,45等不等.正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产品的寿命次数不高.在不考虑泻油孔的基础上,该密封还是会由于碗形垫圈破损、挤入活塞缝隙而导致密封实效。
对于金属O形圈的情况,我倒是不甚了解,可否讲的详细点,可适用什么工况?我这里的密封,是要要求在低压或者空压条件下,无杆腔的油液不能渗漏到油杆腔内的。。

网友(2010-08-08):
个人认为那和泄油小孔才是问题关键,建议取消泄油小孔,可以把活塞掏空做一个接触式泄荷阀。

网友:
个人认为那和泄油小孔才是问题关键,建议取消泄油小孔,可以把活塞掏空做一个接触式泄荷阀。
引用 楼主:

    同上,为何不在活塞杆上加个行程开关,到行程后断电,或行程阀也行,到上止点后卸荷。若非用原小孔结构,把小孔修成带锥度的狭长菱形(与活塞杆方向一致),能延长密封件寿命。

网友:
压力太大了,这么高的油压打到身上会怎么样呀?建议金属密封圈!

网友:
采用特康格莱圈会有很好的密封效果

网友:
我碰到过此类设计,是在液压螺栓拉伸器上,它的压力是140MPa,其实很简单,不要打泄油孔,只需要在活塞上打一个带顶杆的单向球阀,活塞碰到前盖,顶杆顶起带弹簧的钢球,压力油经工艺孔泄压即可。我专注于超高压设计,个人网站用百度搜索“戴峰 超高压气动泵”直达,欢迎高手共同探讨。

楼主:
我碰到过此类设计,是在液压螺栓拉伸器上,它的压力是140MPa,其实很简单,不要打泄油孔,只需要在活塞上打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我也曾经尝试过,就是挖空活塞杆,增加钢球单向阀;在活塞杆上增加横孔,内放限位销轴;在限位销轴和单向阀钢球之间增加传动的推杆,使得在限位销轴上传过来的信号直接送到钢球上,以达到开阀的作用。然后,问题接着来了:1,多了个阀,多了个不稳定点;2,推杆在推动单向阀开启的同时,也有可能在破坏相关的阀线。。。。
    我也曾想用锥阀代替钢球结构,无奈公司在锥阀上面的尝试一直是失败的。。。

楼主:
同上,为何不在活塞杆上加个行程开关,到行程后断电,或行程阀也行,到上止点后卸荷。若非用原小 ...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简单产品,还不值得需要用到机电一体化。。。

网友:
铜环套在活塞杆上不就行了吗,不用任何密封

网友:
金属O形圈不可靠,至少我见到的都不适宜用作动密封,不过金属活塞环可以,只是楼主这么高的的压力泄漏是不是允许。另外也可使用高硬度的工程塑料密封,密封效果更好一些,我知道的像派克OK可以做到。

网友:
强烈建议,采用其他方法定位,即取消原有泄油孔!

网友:
.看看适合你不

网友:
在小孔处用钢珠敲击,使小孔孔口圆滑,密封件不易刮商!

网友:
我如果明白冲你声泪俱下的份我一定帮你、
可惜这个我不懂

网友:
请问缸到泄油孔后,咋回去呀?这种东西还没见过,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在这里我们共同学习!

楼主:
回19\20楼,不允许任何泄漏....特别是在低压状态下...

回22楼,谢谢您居然还弄了个简图,感动ING....不过2个图原理应该差不多,限位孔的意义已经有点不复存在,其的限位点为过渡的台阶上.由于是高压产品,我认为直径的变化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密封件在过渡的瞬间挤入到大直径间隙内,导致密封件损坏.
回包工头,我这里小孔加工是采用激光打孔的,然后用油石磨过孔口,不存在毛刺.钢球敲击也尝试过,一者定位不准,2者似乎效果不明显...

回25楼,由于活塞杆头上有东西压着,所以是回的去的...

网友:
好高的压力,第一次见

网友:
对于这么高的压力,一点的尖角就可以破坏密封件;可以考虑用更改结构的来改善密封寿命

网友:
我画的简图是把原理放大了,没有画的那么大的突然过度。
由于处于高压 密封件 必然压缩量大 当它突然进入大口径内壁的时候 压缩量变小 延长了密封件的使用寿命 后面的密封 只是一个保险的作用。
密封件压缩量有个极限范围了 比如%7-15%  对内壁有个公差要求  在没到小孔的时候 取小值 过渡到小孔时取大值

网友:
可以改进液压系统,进行限位,取消限位孔。

网友:
90MPa压力太大了吧?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手动泵

网友:
楼主所说的密封问题;你不妨采用鼓形密封圈。

网友:
建议不要用活塞缸,用柱塞缸,现在的手动升降液压车都是这个结构。成本低,加工也容易。密封圈只要封住柱塞就行了。不要说100次往复,1000次也行啊。

网友:
90MPA的确实少见  但不是没有  这个方面  日本理研是强项哈

网友(2010-09-08):
赚取威望来的 但愿LZ早日找到正解

网友:
油孔在活塞行程上就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格莱圈承受90MPA没问题,油孔的位置必须改。

网友:
不愿改小孔可以尝试改密封圈,,建议用车氏密封,,具体问题问车恒德,,他现在在西安海林科工贸有限公司!!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比这个压力高的我都用过 铁木肯的  只是不知道密封是什么材质的 建议到铁木肯网站查询一下

网友(2010-10-31):
有那个泄油孔,什么密封都不会寿命长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除非改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