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断丝不停机

楼主(2010-06-13):
今天遇到一个我没遇见过的问题,线切割钼丝断了但是机器却不停机,然后把钼丝抽掉,仍然继续加工,就好仿真一样,不过x,y轴还是动,对此很是疑惑,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把你机床的模式调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模式,刚接触这个,对这个不了解,还请楼主祥解,谢谢了

楼主:
这个就是像断丝不保护一样的不知道哪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你启动丝筒旋转的控制台上,是不是有有一个模式的转换开关,可以进行转换的?

楼主:
哦多谢了我今天去检查下

网友:
是呀,看一下模式选择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