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的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3):
想对液压系统技改:控制回油量的管道节流阀损坏了,回油量要控制在1滴/秒,如何做到????

已知管子通径为6mm

网友:
每秒一滴?等高手解答

网友:
每秒一滴?等高手解答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流量?等待高手。

网友:
加个节流截止阀,自已调到您需要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