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数控车床加工201不锈钢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06-13):
现在准备加工一批201不锈钢,外径10mm长度50mm左右,一端车外径8mm长度15mm的螺纹,请问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呢?转速开多高?还是第一次加工不锈钢,什么也不懂,请社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建议用tpmt110304或dcmt11t304或vbmt160404等角度比较小的刀片,切削阻力小点,线速度可以100-120m,换成转速大概3000转左右,就是不知道你们的机床能否达到

网友:
YG8也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版主,忘了说我的是广州数控980TD系统,能开3000转,但不锈钢可以开这么高速吗?我车铝合金都没开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
转速高不是系统问题啊,你的是什么机床啊,转速主要是看电机,另外就是主轴以及主轴轴承。
3000转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专门车不锈钢啊,国产机床,车316都可以打到3000多转。日本走心机车630可以打到10000转啊,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要综合看一下刀具寿命会不会太短。
201属于比较好加工,硬度低的不锈钢。加工起来和45钢差不多的,一般车不锈钢的刀粒都可以的,同意手扶拖拉机的,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就是DCMT的,一般来说粗车刀粒,东芝三菱很划算,精车的用京瓷的,牙刀你用ISCAR的吧,寿命长。

网友:
转速高不是系统问题啊,你的是什么机床啊,转速主要是看电机,另外就是主轴以及主轴轴承。
3000转完全没有 ...
引用 网友A:

看零件大小把,小于20的零件打到3k转问题不大,但是超过20的话,估计刀片难受了。

楼主:
我的是沈阳3665NJ床身,201应该比较硬才对吧?材料杂质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