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款桌子的升降系统

楼主(2010-06-13):
请教各位老师,这款桌子的升降系统是怎么设计的?

台面旋转360度;滚珠轴承;完全自动化;电动升降执行机构可支撑手术台上150kg的宠物重量;双轨滑动可任意停止,稳定可靠;尺寸:125cm()×60cm()×55-100cm();升降幅度45cm,桌面高度从55cm100cm可调。

网友:
撑手术台上150kg的宠物重量?輪子負荷得了?

楼主:
这款产品不是我公司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款产品不是我公司生产的。

网友:
从图上看桌面是手动旋转,两个压力缸一个控制升降,一个控制桌名倾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但是传动和控制系统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四个脚轮共同荷重300kg也没问题!
看来楼主意欲开发这宠物手术台;升降作动估计是电动螺杆而非液压缸,我设计过载人的手术台,荷重300kg才需液压缸,按摩椅医疗椅荷重150kg匹配电动螺杆即可,连杆机构看来也是基本的平行四连杆

补充:看图例折叠床升降也是平行四边形四连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LZ,请问你们主要做那些桌椅

网友:
应该是手动旋转加液压缸控制升降和桌名倾斜的机械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想的太复杂了。
采用电机+丝杠或两个电动液压缸+按钮开关就可以调整高低、倾角。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
难吗?具体设计难 但是原理分析应该很简单吧

就是普通的多杆运动啊

动力执行器 是电动气缸
如果要求在固定高度保持很长时间(就需要一个制动马达)。
弄个编码器可以使平台定位更加容易。
通常由2键开关控制操作(上升/下降/停车)。
上限开关和上/下限最终开关。
等等等等,,,,自己设计就要不断优化 ,仿别人的还不简单啊  买一台 回去一测绘 上电脑一比弄 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很对,关键是要有创新,作出的产品不仅便于大批量低成本生产,还要安全、简单、可靠、美观、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是三连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连杆的定义不是像你的想法般,连杆外观不见得都像"杆";三根杆子端点相互固接便是三连杆,无法运动的

网友:
查医疗床或手术床,有3-8个位移度,有液压油缸动的,也有电动推杆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英版主的作品吗?英版认为这款桌子的油缸是哪一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美国总部为提供医疗床驱动部件,我们做设计应用服务。普通差动油缸即可。
国内医疗床的电动拉杆市面上很多,但是噪音大,速度慢。液压控制无噪音,速度快,快慢可调,保压定位也很好控制。
我们主要为多功能医疗床提供电液动力单元(电机+泵)和液压控制阀。
若感兴趣,请联系我,或许能帮上忙。
weiping@indcom.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已经将你的联系方式告知祝工程师,如果需要他会联系你。

网友:
lz我公司为杭州海聚动力科技,为客户做液压系统设计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手机:15858117128  Email:yejianfei@mhp-tech.com

网友:
楼主可以仔细看哈
应该蛮简单的

网友:
这个能做,但要点时间,我是做数控机械设计的,觉得还是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这款桌子的桌面下方那个起倾斜功能的推杆在负载情况下能工作吗?

网友(2010-07-16):
回复 网友D:

    你的产品应与医疗床差不多,属于简单的。
台架下部为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在市场上较多,直流12-24V驱动,行程200-400(可选),推力500-1000公斤。
台面为气动杆,与气动椅的气缸类似,用力下压台版,再用拉杆可以调节台板角度,松开拉杆则锁紧。
    我们代理delta power的泵电机组产品,为医疗床提供整套液压泵与阀,应该满足8-10个油缸的双向动作。要求噪音低,定位自锁无泄露,无污染,有点技术难度。但国内已有仿制。

网友:
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乡,是小型动物手术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了贵公司网站,没有适合的产品。非常感谢你的回帖,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页上只列出主营项目,医疗和农业未列。
电动推杆国内很多,可以在网上查到,SKF的电动推杆 LINEAR ACTUATOR 最好。
附件为电动推杆,即,线性驱动器的样本。

网友:
回复  江渚渔礁

    你的产品应与医疗床差不多,属于简单的。
台架下部为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在市场上 ...
引用 网友G:

平时基本不接触到医疗器械,  学习

网友(2011-06-14):
楼主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