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用什么样的齿轮齿条?

楼主(2010-06-14):
激光切割机床用的齿轮齿条、龙门火焰等离子数控切割机、便携火焰等离子数控切割机、玻璃切割机等主要用什么样的齿轮齿条?国内那几家做得还可以,可以用?请大家指点

楼主:
ATLANTA齿条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磨削制齿工艺,精度等级可达DIN5级GB4级,为目前世界上批量生产所能达到的最高精度;
非工作面采用一次成型端面磨技术,具有更高的平行度;
模数从0.5mm~26mm,并提供M 1.5915 、M3.1831的CP 齿条(整齿距齿条);
材质有C45 、16MnCr5、不锈钢等、工程塑料等,满足不同工作环境的需要;
直齿、斜齿均有可接长式设计,方形、圆形端面满足不同的安装形式;
同时提供专门的齿条用导轨,使传动结构更加紧凑。
一、齿轮的定义
齿轮是能互相啮合的有齿的机械零件。
二、、齿轮的主要术语
用于齿轮的术语主要有:
①轮齿(齿)。齿轮上每个用于啮合的凸起部分,其总数称为齿数。
②齿槽(齿间)。相邻两齿之间的空间。
③齿顶圆。过所有齿顶端的圆。
④齿根圆。过所有齿槽底边的圆。
⑤分度圆。计算齿轮几何尺寸的基准圆。
⑥齿面。轮齿上位于齿顶圆柱面和齿根圆柱面间的侧表面。
⑦齿廓。齿面被一指定曲面所截的截线。
⑧齿厚。端面上一个齿的两侧齿廓间的分度圆弧长。
⑨齿距(周节)。相邻两齿上相当点间的分度圆弧长。
⑩模数。齿距与圆周率之比,以毫米计。?
径节。模数的倒数,以英寸计。?
齿顶高。齿顶圆与分度圆间的径向距离。?
齿根高。分度圆与齿根圆间的径向距离。?
全齿高。齿顶圆与齿根圆间的径向距离。?
齿宽。轮齿沿轴向的尺寸。?
端面压力角。齿廓与分度圆交点的径向线与该点的齿廓切线所夹的锐角。
齿线。齿面与分度圆柱面的交线。
三、齿轮的有关工艺
齿轮的材料和热处理对其承载能力和尺寸、重量等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多用表面硬化钢。
我国的齿轮润滑油分二大类,一类是车辆齿轮油,包括手动变速箱齿轮油和后桥齿轮油;另一类是工业齿轮油,其中工业齿轮油又分为工业闭式齿轮油,蜗轮蜗杆油,工业开式齿轮油三种。
四、齿轮的分类
齿轮应用广泛,种类很多。按齿廓曲线可分为渐开线齿轮、摆线齿轮、圆弧齿轮等。按外形可分为圆柱齿轮、锥齿轮、非圆齿轮、齿条、蜗杆-蜗轮等;按轮齿所在的表面可分为外齿轮和内齿轮;按齿线形状可分为直齿轮、斜齿轮、人字齿轮、曲线齿轮等。按制造方法可分为铸造齿轮、切制齿轮、轧制齿轮、烧结齿轮等。
五、齿轮的发展简史
公元前300多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机械问题》中阐述了用青铜或铸铁齿轮传递旋转运动的问题。公元235年,中国的马钧在其创造的指南车里应用了整套的轮系。1674年,丹麦的O.罗默提出用外摆线作齿廓曲线。1765年,瑞士的L.欧拉建议采用渐开线作齿廓曲线。1899年,O.拉舍最先实施了变位齿轮的方案。1923年美国的E.怀尔德哈伯提出圆弧齿廓的齿轮,1955年苏联的M.A.诺维科夫对圆弧齿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使其应用于生产。

楼主:
将齿轮的回转运动变为齿条的往复移动或将齿条的往复移动变为齿轮的回转运动。齿轮圆周速度较低,通常为 v<20m/s。传递的功率范围较大,传动效率较高,互换性好,装配和维修方便,可进行变位切削及各种整形、修缘,应用广泛。工业齿条、开门机齿条、建筑机械齿条、机床齿条。

楼主:
有行家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3-10-23):
怎么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