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干油润滑油路的CAD图有没有标准可查?

楼主(2010-06-14):
有没有标准规定了油路的画法?像螺栓等标准件那样的规定画法?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一般大虾们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找一个人家以前的大型系统图,拆成块,按你需要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没有所谓标准图块,现在这类设计都是外包的,设备设计好,把轮廓给人家,写个润滑说明,有人专门画配管图,自己工程师干这个太不划算,比较贵,

网友(2010-09-25):
好像是得,这个行业好像难也不难,易也不易,涉及到内涵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找厂家带做系统图@@@!

网友:
在重型机械标准中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