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的时候,柔性攻丝和刚性攻丝,编程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0-06-14):
对于 柔性攻丝和刚性攻丝,编程的时候指令一样的吗?编程上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的时候没区别  用的一样的程序

网友:
刚性攻丝,柔性攻丝程序格式在应用时不一样;(看用什么系统)

网友:
刚性攻丝fanuc系统的要程序里要加m29

楼主:
刚性攻丝,柔性攻丝程序格式在应用时不一样;(看用什么系统)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