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生产铜线的,抽风系统---请教

楼主(2010-06-14):
各位大侠大家好!

我们公司是生产铜线的,做镀锡线因为会产生废气,影响车间的环境,故做了抽风系统,由于我们是在二楼生产镀锡线,但我们是在5楼楼顶上安装离心风机,进行抽废气处理,我们从5楼走PVC160的管到二楼进行抽风,但是效果不好,离心风机的功率是3KW的,有没有什么方案及改进啊,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这些要找一些做工程的看下实际地方,才好定方案的,你可以把以前负责你们工程的人叫过来一起商量下,比较好。

网友:
离心风机是3KW,并不能说明抽风效果。
要选择风压和风量这两项指标。
抽废气???没有图示或详细说明是如何抽法,吸风口的图示,....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以指点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留下个QQ行不!

网友:
不用电机也可以抽风的,因为你们楼层高更是有利条件。方案是在产生烟气的地方做集烟罩,用稍大些的风管引至楼顶,楼顶上装一个烟囱似的竖管,利用其吸力可以把废气抽出。罩大小根据产生废气的地区面积而定,烟囱高低可以通过计算获得。
因为你说的3KW的风机功率是很小的,抽风能力不大,管道也不可能粗,自然抽风效果就差了。其效果不如我说的这种用白铁皮做成的烟囱的抽风能力,无须动力,也没有噪音。
我们可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废气量、收尘点、面积多少?建议楼主去环保板块问问

网友:
你们这个属于废气治理,现在市面上有很成熟的专业厂家专门做这个的。我们单位之前自己搞,但效果不理想,后来找了厂家上门看现场,出方案,报价。人家那才叫专业,什么风量、静压、风速、风压、大小不同的管径……看得我头晕。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做的:丢人啊!
补充一点:3kw的风机配多粗的管是要经过计算的,从收集废气口到风机口的管径是要渐变的。

网友:
管子直径、风机是不是匹配?
160和家用抽油烟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