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发热---请教

楼主(2010-06-14):
圆锥滚子轴承在直立使用过程中温度很高,为何?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
呵呵 如果发热厉害 想想是不是使用不当或者选型问题,估计是挡边和滚子摩擦发热厉害了,换个TIMKEN的正宗货,如果还是发热很厉害 就不是轴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