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流量怎样调?

楼主(2010-06-14):
请教有一台PVXS066DF泵,调流量的旋钮处漏油,想拆下更换密封,但又不清楚怎样调回到原样,望高手指点,先谢了!
还有个问题顺便也请教一下,一个油缸是用DG5V 7 2N MUC阀开关的,下面就装了个节流阀,通常情况都是得电关闭后失电,油缸处于长时间带压关闭状态,有一次突然打开了,我想问的是,此种阀在完全失电并且带压带定位的情况下,阀芯会发生自动移动将油缸打开吗?注:领导请专家会诊说是阀的原因,不是电故障,为此扣了我200元

网友:
可以考虑再叠加一个双液控单向阀,仅靠滑阀锁止是不可靠的

楼主:
谢谢斑竹,版主能不能对调流量的方法指点一二

楼主:
没人赐教呀,哪个有这方面的书呀劳驾传一个453664624@qq.com

网友:
你用的威格斯PVXS066DF恒压变量泵。没压力表吗?调整你的压力到原来压力,流量自适应。

楼主:
回楼上,压力表是有的,我是想把调排量的调节杆拆下,把密封更换掉,惭愧的是不知道安装后,调排量旋钮的位置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参照哪些技术参数,调到什么位置是合理的。

网友:
一般的调压螺栓处漏油很多,它上面不是有年盖帽吗?
更换一下盖帽上的密封却可。
我们常用的方法是量调压螺栓长度和看压力表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这类问题

网友:
我见过刚买回来的泵,他们一般都是先量一下螺栓的长度,根据长度调最大最小排量的,也不知到对不对,还请专家指点。

网友:
调排量要上测试台的吧,是调排量,不是流量哦

网友:
偶只能REXROTH有了解,所以只能说一下REXROTH的调节方式,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有一个阀是流量调节阀,可旋开螺栓,旋转调节螺钉即可,调节到所需要的流量,再把螺栓柠紧即可。

楼主(2010-09-07):
一般的调压螺栓处漏油很多,它上面不是有年盖帽吗?
更换一下盖帽上的密封却可。
我们常用的方法是量调压 ...
引用 网友A:

    谢谢!能不能详细的介绍怎样结合压力表调排量,上面有我的邮箱

网友:
流量是自适应吧,一般不需要跳吧。

网友(2010-10-16):
谢谢,各位学到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