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磨床7120 工作台有时不能移动---请教

楼主(2010-06-14):
杭州磨床7120 工作台有时不能纵向移动,磨头有时横向动几下就停了(一般停在两个极限位置),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描术的不太清楚,哪个部位出什么故障最好分着说,说的清楚一点,包括压力表读数,出现故障时的声音等。根据你的情况,有可能是油滤太脏了,先清洗一下,然后再观察一下,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都要反映到论坛来,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并能让更多的人学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