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磨床7120 工作台有时不能移动

楼主(2010-06-14):
杭州磨床7120工作台有时不能纵向移动,磨头动几下就停了(停在两个极限位置)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正常吗?如果压力正常的话,检查液压操纵箱。

网友:
液压正常的话
应该检查哈电器

楼主:
系统压力正常,1.8MP.可能是操纵箱那块有问题,怎么查?从哪入手?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将操纵箱拆下来,放到干净的煤油中,并将里的各阀芯拆出,要轻手轻脚,并记下当时的装配位置,一一放在煤油中清洗,按次序放好。等煤油沥干后,再把箱子放到干净的液压油中装配,注意各阀芯不得装反。
楼主的机床原先是正常的吗?操纵箱有没有拆过,如果原先是正常的话,拆洗操纵箱以后不正常,检查一下操纵箱中滑阀的阀芯位置等。
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机床还是不正常,就得换操纵箱了。查实,不得误判。液压操纵箱价格不菲哦。

网友:
停下来的损失也不少呀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A:
将操纵箱拆下来,放到干净的煤油中,并将里的各阀芯拆出,要轻手轻脚,并记下当时的装配位置,一一放在煤油 ...

杨先生的回答非常详细,很有指导性,非常佩服,我是新手,有一次拆卸一个液压阀,不小心掉出来一个零件,后来安装的时候无法确定正反(正反都能装上但是两面不一样),非常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