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修磨床主轴的,请进

楼主(2010-06-14):
请问有修磨床主轴的高手吗?

我们现在的公司是以前国企贱卖给私企的,设备都是进口数控曲轴磨床(公司是加工曲轴的)
现在公司的2台德国NAXOS主轴颈多砂轮磨床和4天连杆颈磨床主轴都有问题
其中一台多砂轮磨床轴瓦烧了,后来厂里钳工自己刮配的,还没干2天活又烧了

有以下问题请教高手(我不是维修工,我是调床子的)
我们连杆颈磨床砂轮是动压4瓦的,我08年辞职后4台床子他们都搞烧过轴瓦2台 爆砂轮2台,造成现在主轴间隙都大(个人认为间隙大),磨削的曲轴圆角多边形,就是大家说的小多棱。可是修床子的钳工说主轴间隙他们调的可以,都在2个丝左右。他们说磨床主轴2个丝可以,可他们跳间隙的时候就用手直接抬的主轴法兰部分(法兰外漏部分最多长300mm,而且是冷状态下,这样调的主轴精度可以吗?

说明下,主轴是动压4瓦,好像是合金的,在06年的时候也爆过一次砂轮,第一次调的是以前国营厂一个机修队长调的,他调之前查过资料,还用开水把主轴汤热,当时上台 下压主轴的时候是我抬的,他让我用力抬的,抬的时候是用我们拆砂轮长700左右的一个内六角扳手做加力杆,而且我抬的时候都抗肩膀上了,当时他调的间隙时0.012左右吧(大概),床子搞好后和新的没区别,倍率搞到120干的活都很漂亮

还有请问有人修过那种磨曲轴的多砂轮主轴吗?两头都是轴瓦,一头8片 2组  一组4片就相当于动压4瓦的主轴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每次换砂轮的时候都可以给主轴打表的,我每次打的时候如果用扳手做加力杆抬主轴的话,主轴至少都有3—5个丝的间隙,可是那个钳工说我不该用加力杆抬

网友:
也不能太用力,要看轴瓦的材质,宽度和长度,加上主轴的转速,才能去调间隙。

抱轴一部分也跟刮花的方式有关系。不会修的人刮的轴,可能不过油造成润滑不畅而烧死

网友:
轴颈与轴瓦保持适当的间隙,既可以提高主轴的旋转精度,又使轴承在工作时有一定的刚度,但间隙过小会造成工作时温升过高,严重时就会抱轴,一般新配刮的轴瓦冷态时调整间隙0.015~0.025mm之间,且要保证两轴颈的同轴度,注意润滑有点清洁度及流量,调整完后空运转1.5~2小时(如果皮带传动皮带张紧不要过紧),观察两轴承部位温升情况,(通常用手感觉不烫即可),然后停机,检测轴间隙有何变化,过大再从新调试,如合适安装砂轮,注意砂轮的平衡,空转40~60分钟,温升无异常即可试磨。

网友(2011-07-01):
回复 网友A:

你是福达的吗 机床是不是柴发的

网友:
这样小的间隙不抱轴就有问题了

那么用力  基本没有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