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乙炔+氧气割镀锌管?

楼主(2010-06-14):
我们装液力传动油管,厂家发来镀锌管要我们走油管,由于我们是在工地上只有用乙炔,氧气,割可老是回火,换好 几个人都一样,是怎么回事,该怎样解决

网友:
先吧要割的地方烧一下。。。。。。。。。。。。。

网友:
建议改用割刀切割。用割刀切割出来的面光滑平整,不管用来预装卡套还是焊接都无须再做进一步的处理了。

网友:
有磨光机的话把表面的镀锌层磨掉,应该可以气割了

楼主:
没用过割刀,割刀是什么呀?我们是一群土八路没人知道

网友:
割管器,是用尖轮旋转再加一定压力就会切断管子

网友:
温馨提示:

镀锌的管子恐怕是焊管 你要是高压的话 必须要用无缝管。

确实要氧割 先把表面的锌烧掉 不然很危险

网友(2010-07-19):
没搞过,期待大侠回答

网友:
先吧要割的地方烧一下

网友:
学习中,积累威望值中.....

网友:
先用氧、乙炔气烘烤镀锌管要割的地方(切记别开高压氧)后在按常规割就行了

网友:
本人也割过,确实有点难度。太危险了。

网友(2010-08-19):
看了这麽多的人发表的建议都没说到正点上。氧乙炔割镀锌管有个窍门在此告诉大家,并不需要烘烤,只要把火焰调到碳化焰火就行,看碳化焰火中白色焰心有25—35就行,余下和普通氧割一样。这是长期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少出现放炮的。

网友:
用无齿锯,随便买一台,很便宜

网友:
必须把割口部位用火烧一下,或者拿砂纸将表面镀锌层磨掉,然后即可气割

网友(2010-10-25):
乙炔开的大一点,白色火焰露出枪头2厘米。就可以避免老是回火。

网友:
油管用镀锌管??先把镀层烧下,调火焰,蓝色焰心不收完看效果蛮好的

网友:
这个把表面的镀层去掉,机械打磨或者加热去除都可以

网友:
看了楼上那么多热心人的回答,我觉得如果是很多的话,还是用切割机比较合适,氧气乙炔割出来的之后还是要打磨,而且是走油的,对洁净度也有一定要求

网友:
把枪头稍微离远一点,一直开着高压氧就行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买一台切割机,切割必要实在啊。。

网友:
我认为,采用何种方法要考虑工件的用途。楼上的各个回答都很对。目的是消除锌对割枪的影响。如果是在工地施工现场搞拆除,可以先用割枪烤除表面镀锌层,管壁不厚的话用碳化焰直接气割。但是这种方法热影响区大,外观不够美观。用切割机切割,然后焊接,热影响区相对较小,后续工种工作量小,容易处理。

网友(2010-11-29):
试一下上下晃动割嘴,附加冲击力

网友:
对液压这个行不太懂,不发表意见,支持一下

网友(2011-04-04):
先把表面的锌烧掉 ,再切割。

网友(2011-05-21):
我们厂都是先把镀锌皮去掉再进行气割

网友:
先打磨 在切割,或者先用割把少一下~~

网友(2011-07-10):
只所以老是回火,并不是调节火焰的问题,用氧,乙炔火焰切割镀锌管,镀锌层受热会炸开,小的镀锌层飞溅物堵塞割嘴,造成回火,砂轮打磨掉镀锌层,再气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