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电脑风扇里缠线圈的硅钢片是如何冲压的?

楼主(2010-06-14):
这两天拆了个电脑风扇 看见里面的线圈铁芯是用0.5厚的硅钢片(做铁芯应该是这个材料)一片一片叠合起来的 最近刚好要做铁芯 所以到这里求助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清楚此制作工艺的?

网友:
是马达铁芯模具(高速冲压模)

网友:
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
要开这样的模具,找我。哈哈
开个几付了。单冲,连续,都有。
jywsz@126.com

网友:
看来楼主是外行,做铁芯数量估计也不会多,线切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