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30深4的孔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0-06-14):
这个零件的加工费是1元RMB.用什么方法加加工又好,又快,又省?

网友:
这要看量大不大了 量大的话用铣床 不大的话 而且要求精度的话电脉冲

网友:
大批量就用冲床。。。。。。。。。。。。。。。。。

楼主:
2楼大哥热情很好,这东西量很大,但加工费低。又是铣又是电火花,做亏本买卖啊!

楼主:
怎么都是不看图纸和说明的啊,盲孔,总的加工费1块。盲孔怎么冲真要求教下1楼的大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ATUOCAD 2008上挂载天河 PCCAD-2008.

网友:
盲孔用铣床,,,,,,,,,,,,,,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上铣床吧

网友:
直接上铣床
一刀搞定啦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量大的话车床快。做个定位夹具,车孔

网友:
请问天河 PCCAD-2008怎么上挂

网友:
一元一个能赚钱么???

网友:
1元一个这个孔恐怕没人给做呀,主要不是通孔,也就是铣了吧

网友:
还是用冲床快,谁说盲孔就不能冲了。

网友:
一个零件一元还是一个孔一元?

网友:
看象是接口的东西。。是密封的

网友:
一元加工费用铣床不合算,即使是批量。

网友:
电火花加工吧,肯定能行,只是不知成本够不。

网友:
冶金可以嗎?.. .. .. .. .. .. ..

网友:
产品直接改粉末冶金的唄,直接就成型了不需要加工

网友:
量大的话开磨具。。。具体问题还是得具体对待,看零件的材料啊,加工要求啊什么的

网友:
支持做一个工装,再上车床车。

网友:
铣床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
请问铣床怎么清根?

它的孔是平底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什么材料的工件啊?

网友:
像这种零件上冲床最划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车,铣都可以的,车要专用夹具,

网友:
多次模具冲压加工,批量的话才行啊,一次恐怕不行,变形无法控制。

网友:
用铣床好啊,快,1元太便宜了吧!!这活不好接的吧

网友:
除了铣床,其他没有了

网友:
车,铣都行。不过一元钱怎么做都不合算。

网友:
楼主你有什么设备?这东东铣床,车床,都可以干,你要有加工中心或者数控铣,两分钟一个。要是铝件的话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钻后扩钻时控制深度扩时钻头磨平同样控制一下深度。

李腾 -1

网友:
这麽大的孔,磨一把平底钻加工,有条件也可以用平底扁钻。用普车(最好用C336六角车,定位准确,调好只干不量)做个开口夹具,不但装夹快,还可防止凸底。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零件是什么材料。同意21楼的想法。开副模具,一切搞定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一块钱一个,批量,冲吧,成本低。这个和做内六方螺钉尾有点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30孔外,其余激光切割直接割成,30孔做工装在车床加工,量有多大?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
我还是同意楼上说话,用铣床铣吧

网友:
上车床 尾座上铣刀  铣刀要磨好 不然不好用。

网友:
上车床 尾座上铣刀  铣刀要磨好 不然不好用
42楼的法子好

网友:
你这什么材料了··量有是多大了要是成千以上·外形光洁度要求不高的话用跟棒料快走丝线切割 割出外形和厚度 之后钳工做个工装做那三个孔

网友:
孔不是通孔怎么冲????

网友:
这种活,你也接。用啥也不好干,加工低

网友:
这好像是汽车排气管的 管头啊   这东西就是冲床加工好

网友:
量大----开模精铸啊

网友:
上铣床是可以  但你要给别人一口喝水钱  才1元

网友:
改材料,用锌合金,铸造

网友:
如果用铣的话确实成本微高了点,同意用冲的,又方便又快!

网友:
装上铣床!一刀就KO了啊!就是按一下启动键!10几秒就可以装另一个了!快的很恨

网友:
能说下冲床具体怎么加工?有什么要求?谢谢啊

网友:
靠!太简单了。。。
小台车弹簧夹头一个,用自制白钢刀具一靠就行。
设备成本2000~5000,夹具200
一个操作工一班2000件以上
不包料加工费1元太容易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