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钻孔问题。

楼主(2010-06-14):
DT4C材质的,要求钻直径2MM的孔,长度23MM。请帮忙出出主意。比如转速、什么样的钻头。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批量,精度要求来选。

网友:
如果对孔表面质量要求不高,可采用电火花高速穿孔机,效率很快;

网友:
孔的要求不高的话直接钻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