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大连CD6140A说明书

楼主(2010-06-15):
有一台大连CD6140A的快速坏了。直接推主轴箱后面的开关(学名不知道),快速就转,按手柄开关就不转,线头直接接上也没反应,哪位有说明书或知道是不是哪个保险坏了请告知。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控制线路的问题,你查一下14号线,是不是在哪断了,另外测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对比一下另一个接触器的阻值。一般来说快速开关处的电线是最容易断的,按钮也爱坏,按钮是LA9的,大连的快速按钮不好用,没有沈阳的好。图我这里没有,给你点大概的知识吧,5号是控制电源,7号线是中停线,12号是启动线,14号是快速启动线,有的有11号线,有的没有。既然别的没事,4号线以下不用查,只有一根14号线用查,还有就是接触器、按钮。根据你的情况,最有可能的就是接触器坏了,就是你说的那个不知道学名的开关。

网友(2010-07-24):
电器问题,找个电工看看,很好解决的,就一个快进电机,把托板处启动停止按钮拆开就可以看到线路了,用万用表量一下就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0-09-04):
这是一个控制线路的问题,你查一下14号线,是不是在哪断了,另外测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对比一下另一个接 ...
引用 网友A:

    谢谢答复,可惜时间太长了没法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