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exroth{德国力士乐}电磁比例溢流阀结构图

楼主(2010-06-15):
求德国力士乐系列(Rexroth)电磁比例溢流阀结构图,其型号为DBETE-61/315G24K31A1V。有求各位大侠,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
样本上没有吗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我从《液压设计手册》、《液压元件手册》等处都没找到相关的具体资料。目前,我单位的这台框式油压机,在触摸屏上调压时,不能调整到一定的压力值。所以,我想确定比例溢流阀是否有问题?

网友:
见力士乐的样本,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比较新一点的,好像还没国产化

有DBET,DBEMT,DBETR,你的型号应该是比较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