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工程图中标注弹簧的直径?

楼主(2010-06-15):
我在SW2009中无法直接标注弹簧的直径,提示“所选的侧影轮廓线无法对当前操作做单一的确认,请使用分割线操作中的侧影轮廓线选项生成一个分割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分割线操作,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最笨的方法画二条线再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已经找到一种方法了,就是在工程图中将隐藏了的草绘线条显示出来,就可以标注了。标注完再隐藏掉

网友:
好办法。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就是在工程图中将隐藏了的草绘线条显示出来,就可以标注了。标注完再隐藏掉

网友:
点两个点,直接标注就行了啊~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哪位高手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我一般也是点两个点,直接标注,但总感觉不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已经找到一种方法了,就是在工程图中将隐藏了的草绘线条显示出来,就可以标注 ...

这个方法好,我都是点两个点标注的

网友(2013-01-03):
这样可以嘛?

网友(2013-05-13):
弹簧外径不是规则圆弧,无法标注直接标注外径尺寸,最简单的方式是用设计尺寸来注解即要!
详细标注方法可以参考QQ17582048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