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理论尺寸

楼主(2010-06-15):
请教如何理解理论尺寸

网友:
以保证位置度为目的,一般理论尺寸不规定公差,由相关部位的位置度来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尺寸没有公差,公差由形位公差来确定,
理论尺寸除了常用在位置度定义上,还可用于轮廓度,平面度等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尺寸检验时怎么检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