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滑块联轴器加工工艺过程?

楼主(2010-06-15):
求助机械加工工艺学十字滑块加工工艺工程?

网友:
要根据数量和车间加工设备能力才好定

网友:
你不就是在上面开十字缺口吗? 线切割啊

网友:
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看着别扭!

楼主:
老师布置的课程设计,想请教个位大侠提些建议……

网友:
兄弟你的图纸都不对怎么帮呢

网友:
1。楼主,半联上两侧的弓形部位要铣掉两边,否则无法装配。
2。主要的工序:车,铣,钻,热处理,精加工轴孔和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