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设备,推头油缸进去不回来---请教

楼主(2010-06-16):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今天碰到一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明天还要去... 准备是先换个泵看看...

     是一台压缩设备...  用户来电说是 推头油缸进去不回来..  时间一长
  油温高了之后  提升臂上升缓慢...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先是测了系统压力  在推头完全伸出的时候 是200bar
  强退回来的时候却200不到...
                多按几下强退   压力竟会越来越小  到140多...
       停机几分钟后  又可以达180...
  之后又推出去后压力也会在200上下跳动...
  完全强退回来之后回油单向阀没有回油...  按正常来说应该是有油回的

                        调节溢流阀  压力调不动...
       四个电磁阀...线圈也都在工作..是好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油泵泵的油像是被堵住一样...
而且油泵很是烫手...   出油口接的油管也是很烫...

         急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看看是什么问题
  小弟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
哪里发热估计就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是啊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准备明天去换个泵试试...
     但是又有点担心不是那个问题....
  因为感觉那个油 好像有点堵...

网友:
发张图上来才好分析。

楼主:
手机拍的   望各位大大指点指点...

楼主:
各位大大...走过路过...停下脚步帮我分析一下吧...
   再次谢过;

网友:
是不是哪条油路被堵了啊,清洗下呢

网友:
我笨图看不懂?电磁阀3应该是供油的,可是得电又卸荷了?电磁阀4常开的前面还加锁?我感觉有压力供油就正常,管路和泵发热可能是某个阀泄油造成,比如溢流阀或其它。如果供油管路有油压,回油管路没有油流出,而油缸不动的话,一方面机械卡死或负载较大,另一方面就是阀堵了,再者就是油缸内泄,阀堵了看看回路背压高不高,检查方法就是在油缸不回来时,将油缸处回油管拆掉,如油缸还不动作(回油口不出油,出油的话油缸内泄了),就是机械方面原因或负载过大。油缸动作的话就是液压阀的原因,节流阀调的过小或回路有异物都能造成回路不畅,建议先查查油缸内不内泄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 上午就叫人去检查了..
    等晚上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昨天就说到过这里...
  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
期待大师解答。。。。。。。。。。。。。。

楼主:
那个设备我们把泵换了之后...那些现象没有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      我们换泵换油的时候...  用的是跟8# 说的是一样
我们退回油缸把旧油排出时...  居然有条油缸不出油...
     很奇怪...
             但是换好之后  两条都能工作..
     我担心还是有隐患...
    再次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那个设备我们把泵换了之后...那些现象没有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双缸作用,一条故障的话,动作能继续,但效果比较差。我估计是那条油缸内泄比较大,动作时由正常缸带动,而且很有可能是单向密封失效。

网友:
请教楼主:
您这个“推头油缸”的工艺动作是定程还是定压?
另外:“推头油缸”回程时没有负载,只是克服摩擦力,所以每次回程时的压力应该不会太大,而你测到了18MPA的压力,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一个油缸故障造成的阻力。

网友:
修好了没有,好了: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你这是垃圾压缩箱液压系统,是不是东风的

网友:
油缸内泄的可能较大,油缸推出去回不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油缸内泄,一是差动回路有问题,可以加我QQ:1352363823讨论一下

楼主:
你这是垃圾压缩箱液压系统,是不是东风的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不是东风的 ...  我们也有东风的箱...

楼主:
这件事...  这种可能有没有..
   就是我换泵换油的时候.  把推头的进油管拆了
     以至于油缸内的油慢慢流完了
  然后再 将推头收回
  此时是不是跟我说的那种现象一样啊

楼主:
请教楼主:
您这个“推头油缸”的工艺动作是定程还是定压?
另外:“推头油缸”回程时没有负载,只是克服 ...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个油缸是有一定行程的....
       也有压力条件的
       达到行程后   要是压力达不到设定值
  它是不会返回(回头)的

网友:
国还可以看清楚,会不会是油质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力取决于负载,你“推头油缸”回程的时候带压那么高,而且每次都不一样,似乎说明了一些问题。

楼主:
回复  ccairr1314
压力取决于负载,你“推头油缸”回程的时候带压那么高,而且每次都不一样,似乎说明了一 ...
引用 网友C:

    那个设备有个系统压力    有个设定压力

       里面的程序是   当你系统压力大于设定压力的百分之五到十才
会有回头的信号    油缸才回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