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轮开胶,请给予帮助

楼主(2010-06-16):
我车间的吊具、升降机行走轮和靠轮都是铸铁外浇注橡胶,用了不到一年开始陆续发生外层脱胶现象,外表看,无损伤,只是橡胶与铸铁轮脱开,先期现象:先是挤出粉末,然后发出异响,一段时间后,脱胶。需求具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资料的行家指导。

网友:
一般是橡胶硬度有问题,内层过度挤压,导致脱离,有几种办法处理,一个是可能的话,加大轮子直径,有效,另外,胶层内表面与轮体接触层,先衬夹线皮带,压力胶接以后再在上面挂胶,硫化,有一定效果,
以后有可能的话,做成分块式结构,铸造轮体外表面作成格子,将胶块分别嵌入,减小挤压效应,

网友:
原因很复杂,解决思路如下:
    1:查验橡胶材质是否选用适当。(材质方面)
    2:查验橡胶成形后硬度是否适当。(工艺方面)
    3:铸铁轮圆周面上开数个工艺槽,增加与橡胶的接触面积。(结构方面)
    4:增大轮直径,减小橡胶厚度。(结构方面)

     这个问题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以上四种全部试过,但是直到最后要求供应商使用日本进口的原材料,才得以解决。仅供借鉴。

网友:
不知铸铁轮上有涂层没有,一般都是用开姆洛克胶的,分底层和面层。可保证硫化粘接质量。另外橡胶成分也非常关键,最好还要算一下橡胶轮内部的工况应力

网友:
三楼的大侠分析的很在理,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2010-12-03):
解决措施:
1,轮外表面车出正反两段T型槽,表面喷砂,土粘合济。
2,内胶层采用夹布绞片,外胶层不夹。像轮胎一样。
3,选择适当的胶料和硫化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