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焊和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那个焊出来 更结实?

楼主(2010-06-16):
普通电焊和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那个焊出来更结实,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怎样焊离缝

网友:
电焊结实因为它的溶深大与母材结合好

网友:
电焊焊出来比二氧化碳焊结实,要求高的是用电焊焊的,二氧化碳焊特点是效率高,且不用打碴。

楼主:
哦,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2010-07-22):
回复 楼主:

    如果按照焊接规范来考虑,一样结实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的很清楚,可以查一下

网友:
焊接是有要求的,结实不是指标!

网友:
二氧化碳焊有它的独到之处,是优良的低氢焊接法,这对提高焊缝和融合区的抗裂强度具有重要意义。成本低,因采用保护气CO2价廉易得,一代替焊剂,其成本仅相当于电焊的40%左右。缺点,就是容易产生气孔,是二氧化碳造成的,
电焊操作灵活,它能在任何场合进行焊接,电焊不能焊太薄的材料。电焊焊接的结实些

网友:
CO2焊接只能用于低合金钢和碳钢
焊条可以用于任何合金的焊接

网友:
二氧化碳效率高,电焊方便携带,焊出来一样结实。

网友:
好像现在二氧化碳保护焊用的还多一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公司保护焊用气是混合氩,不大有气孔,电焊焊的结实,保护焊只是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