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张PROE野火3.0的光盘,装完出现这种提示?

楼主(2010-06-16):
买了张PROE野火3.0的光盘,,装完出现这种提示,点框里的OK直接自动关闭,还是乱码,英语的,各位高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许可证的问题,没装好吧??
破解了没有??

楼主:
是按着他说的步骤装的,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破解好啊,网上有安装过程的视频可以找一找啊!

网友:
许可证出了问题!!!!!!!!!!!!!!!!

网友:
3.0的旧注册机有一个过了08年会失效的问题,LZ如果你需要新的注册机,我可以发个给你,我记得我家里电脑上还保留着一个3.0的新注册机

楼主:
许可证出问题了,那该怎么弄啊,我是按着他视频来装的,装了几次都这样,楼上的请发给我,liming344@sina.com,最好说下怎么操作,我菜,谢谢了

网友:
没有破解,用PTC-WF3-M040.exe破解就ok了。里面有说明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装好了
什么原因呢,在这
MAC地址里没有字母“O”只有数字“0”,字母是从“A-F”数字是从“0-9”,如果在装PRO/E里最好是全部用大写。
把这弄错了
羞愧的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