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摇臂钻床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16):
有一台南京第四机床厂生产的z3050摇钻在工作时变速箱离合器部件有发热冒烟现象.13和14号离合器很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线圈好的没烧坏).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钻削时的阻力大,造成离合器磨插阻力大而发热吧。

网友:
油泵压力不足,造成离合器摩擦片在工作时打滑。

网友:
油质不好或者油泵损坏导致油压过低

楼主:
应该不是油泵的原因.油管出油很大.今天烟没了就是几个离合器发热.钻可以钻不知要不要烧坏线圈.

网友(2011-12-24):
是离合器摩擦片打滑,产生温度过高

网友:
摇臂钻的离合器线圈吗?我厂的桂林z3050X16摇臂钻的离合器滚压的,是在变高速相里面的

网友:
老是听说摇臂钻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  打孔磁力钻也方便

网友:
我修过中捷Z3050的,先判断是机械还是液压的问题,第1先找一个量程10MPa的压力表,把它按在主轴换向阀杆的最上面。然后启动主轴电机压下手柄看有没有压力,正常的话应该在1.9-2.5MPa.补充的是在主轴换向阀杆的最上面有一个M14X1.5的内六角螺栓堵头,把它拆下来就可以按压力表了,如果压力过低可以拆下主轴电机把调压螺栓里面加一个平垫就可以了。如果有压力还是没劲的话很有可能是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