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NiGrMo16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6-17):
请教!36NiGrMo16是什么材料?它的机械性能如何?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来车削最适合?谢谢

网友:
想知道这个材料,我没找到。。。呵呵

网友:
是一种特殊不锈钢合金!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哦,打错了,应该是!36NiCrMo16,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种不锈合金钢
可以选用一些涂层刀具
车速不宜过高车刀排屑要顺畅

网友:
是含碳量0.36%,含合金元素镍,铬均不到0.01%,含钼0.16%的中碳低合金钢,是不锈钢,而且耐高温,耐腐蚀,具有较好的强韧性能.刀具我不懂,估计不用硬度太强的刀具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