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英寸于牙数十如何换算的???

楼主(2010-06-17):
如3/8英寸是19牙,是如何换算的?》?

网友:
英制螺纹的螺距,是以英吋为单位计算的,一英吋等于25.4毫米。每吋19牙,它的螺距就等于,以25.4除以19,大约是1.3368421毫米。
顺便说一句,直径3/8英寸的普通圆柱英制螺纹,应是每吋16牙。
而每吋19牙,应是英制管锥螺纹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