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轻灌装压盖机,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0-06-17):
本公司的GY80DY型灌装机使用已有一段时间,但最近灌装生产时灌出来的酒液位老是不一致(主要是500,580ML瓶型),高高低低的,一天下来 低液位酒,半瓶酒数众多。经仔细检查 回气管,分流伞,定中罩,真空阀,外操开发度,背压压力,提升气缸设定压力等部件及重要指标均没问题。还望高手支支招

网友:
速度呢?有没有气泡,如果上述几个关键的部件和参数都正常的话,我想再没有什么理由啦。

网友:
原先正常,现在的液位不稳定,说明肯定有地方出问题了。所灌装的酒液是否和原来一样?

楼主:
南轻的这款灌装机一直都存在一些怪异的问题,比如在停机再启动后酒缸内液位会急剧下降,如果不采取措施(调低背压值),有时候会一直降为0,有时候降到一定值后会慢慢回到设定值,奇怪的是,在缸内液位比较低时,灌出来的酒液位反而比较一致且液位较高,不过某个工位会有半瓶酒出现,待缸内液位恢复至设定值后,灌装出来的酒液位又开始不一致了,有高有低的,很不正常。这一问题车间维修人员一直都没弄懂。

网友:
楼主  灌装阀的密封件用了多久?有更换过吗?

网友:
南轻的这款灌装机一直都存在一些怪异的问题,比如在停机再启动后酒缸内液位会急剧下降,如果不采取措施(调 ...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补液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没有诶,这台机器是今年元旦后才投产使用的,是全新的机器,原则上不应该是灌装阀内密封件的为题啊:此外,本公司包装部另两条42000的线都没出过缸内液位急剧下降的问题,反而这台24000的经常出现,而且最近“半瓶酒”剧增。程序方面厂家出厂时已经设定好的,也应该不会有为题才对。不过现在“半瓶酒”数多和液位一致性差是主要问题。

网友:
新机上的密封圈不好说的, 建议你更换真空和泄压阀杆的O形圈看看。

网友:
厂家编的程序有时候也有错误的 , 我们厂就有过。

楼主:
真空、泄压阀杆的密封性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毕竟维修工都会定期检查更换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酒阀内气阀杆或液阀杆上密封垫圈的问题(密封性不好)。 此外最近本厂另一40000瓶/时线上酒机也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当速度开到小于等于32400瓶/时,液位比较稳定,但一旦超过这个速度,尤其是全速后,马上就会出现2-4瓶“半瓶酒”(每一周期),主要集中在3-5个工位上,不过也是时有时无,检查过这几个工位上酒阀的主要部件也没发现异常。不知道各位兄弟们有何高见?

网友:
酒阀内气阀杆或液阀杆上密封垫圈的问题(密封性不好)    只会导致其酒阀翻酒和酒液串到气道里而已,     而真空与泄压阀杆泄漏会导致瓶内压力的流失,影响灌装。

楼主:
“酒液串到气道里”  岂不是会直接影响背压从而间接影响灌装效果?

“真空与泄压阀杆泄漏会导致瓶内压力的流失,影响灌装”   的确是会导致半瓶酒和潜酒的出现,但从表面上看、摸问题工位上的真空与泄压阀杆,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不知道有何好办法测定两个阀杆是否泄露?

网友:
有个现象是间歇性的密封不死。还有密封圈的磨损老化是有周期的。等到肉眼看出磨损,已为时已晚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这俩阀杆还得经常检查更换啊

网友:
密封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们公司有台国产灌装机,投产1年左右出现类似问题,
反复调整效果不佳,后来大修时,一口气换了不少进口件,此类现象基本消除。

网友(2010-08-16):
应该是酒阀密封件的问题。。。。。

网友(2010-09-28):
检查一下吹扫装置,背压系统

网友(2011-06-14):
回气管的长度,内径,反射环位置都可以改改,我们一条南轻36000的酒机提速到40000以后也出现了液位一致性差的问题,经常灌半瓶,降速以后就没有,问题就出在提速以后等压下酒后回气回不过来,改过回气管后好了很多,原厂设计的回气管不一定就是适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