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更换一换向阀,几点疑惑---请教

楼主(2010-06-17):
最近在更换一换向阀时,两个看似一样的阀,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两个阀的符号分别是3WE 6 B9-61/EG24N9K4  , 3WE  6 A9-53/AG24N9K4 也就是两位三通换向阀带电通失电不通。本来觉得这两个阀应该是一样的,却出现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带电通失电不通,一个确实不带电就通。看阀的铭牌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B9 和 A9是什么意思,个人觉得好像是换向机能符号,是不是电磁铁安装的位置,敬请明白人指点

网友:
查查样本,不就好了吗,看看说明书也行呀.

网友:
A B 分别代表哪个位置常开 常闭,肯定是没看样本就换了!

网友:
查查样本,不就好了吗,!!!!!!!

网友:
A、B表示阀的机能符号
却弄不懂9的含义
查样本也没有查到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阀上铭牌的换向机能的图形符号画错了

网友:
电磁阀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只是阀芯不一样。其实很多厂家 或者供应商在供货时没有现货,往往会换个阀芯组装,而有时候忘了换铭牌,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只是自己要多加注意分析。

网友:
更换电磁换向阀之前,最好将新电磁换向阀的通道用烟过一遍。

网友:
换向阀的中位机能不同。带电方式有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