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换指令

楼主(2010-06-17):
1。在AUTO CAD中使用什么命令将样条曲线转化为多段线?

网友:
楼主是不是问反了?如果按照楼主的意思,用分解命令就可以完成

楼主:
你自己试下,怎么可能?我没有问反啊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还奇怪了

网友:
用pedit命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
你自己试过没有呢,那是编辑多段线的命令,我说的是怎样把样条曲线转换为多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