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0-06-17):
1。例如有两个很大的孔且距离很长,是使用镗床还是其它机床?如使用镗床,如何保证两个孔的同心度要求?

网友:
孔径,壁厚,孔深,没有一个是明确的。鬼知道用什么机床。

网友:
如果同心度要求不是很特殊,可使用镗床。

网友:
“两个很大的孔且距离很长”,孔到底有多大,距离到底有多长?

网友:
定量好吧,没法回答呀你的问题。

网友:
不是特殊的可以用镗刀

网友:
先在两孔的外边缘镗一基准面,定好第一个孔的高低,记住孔中心到基准面的距离后,镗第一个孔,第一个孔加工好后,工作台180°转位,高低不动,再以基准面开始定位,按第一孔的距离调刀杆后,加工第二个孔就行了。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进行磨床加工

楼主:
是个箱体,我当时还没有测量,距离100MM,两个40MM直径的孔,壁厚8MM

网友:
这个上加工中心,用镗刀不就直接解决了么?

网友:
镗床做绝对可以保证了~~~~

网友:
镗床基本上就可以了!只要保证不调整位置一刀加工,那基本就能保证同心,
100不算长吧?还是你少了个0....

网友:
同心是一个很难得问题   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统一  建议详细点好帮你出方案

网友:
孔有多大多长呀,长度不超过400MM的话可否考虑用五轴联动,那样加工精度高,一次装夹就可,但首先要有那 设备及考虑经济性!!!!

网友:
回答即可得2分,被采纳将获得悬赏积分!提醒:如果您尚未登录压铸家园,您请先登录才可以回答问题或者对选择最佳答案,点击这里登录。如何在压铸问答中插入图片?压铸家园提醒: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网络交流平台,请勿在提问或者回答中发表一些人身攻击言论,如出现,家园管理员将对信息进行删除直至锁定发布者帐号。

楼主:
是1000的长,我说呢?

网友:
用镗床,用5轴的也有间隙误差

网友:
两端能否做出直角基准面

网友:
40孔用铣床来镗吧,先精镗第一个孔时一定要保证孔与工件顶面垂直,反过来以上面为基准,上面装夹时一定要与机台平行,精镗时要用千分表校正底孔,将电子尺移到同心的位置,机床X,Y轴固定好,工件锁紧,加工过程中不可有晃动现象,这样是可以保证同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