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离合器?

楼主(2010-06-17):
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离合,效果就是电机一直转,通过离合的离合让另一边可以转几秒停几秒,还得是停住。
请问这是什么离合器?或应该叫什么?

楼主:
图上面黄色的是减速机,中间就是这个离合,右下是与电机相连的轮。

网友:
遗憾的很  也没见过啊

楼主:
江湖救急啊~~~~~~~~~~~

网友:
这是电磁离合器,这种离合器有接线端子,通过PLC或者单片机控制。

楼主:
这是电磁离合器,这种离合器有接线端子,通过PLC或者单片机控制。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了!能告诉我适用的型号吗?这种东西在卖什么东西的地方能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