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 怎么让上道序加工的表面不被刮伤

楼主(2010-06-17):
如图如题

我现在要加工蓝色部分的外圆和绿色部分的槽,但是实际生产中铁屑很难避免的会刮伤红色部分的槽壁或槽底
红色部分是前道工序已经加工出来的。

现状:用宽5MM的橡皮筋套住红色部分,加工完勾出。

问题:因为用的是普通橡皮筋,而二上道序留下的零件还有油,加工后橡皮筋基本没用了。循环用不了几次就断了,有些加工中就断了,导致零件还是刮伤。

待解决:用什么东西套住红色部分,让零件部被刮伤,套上去的东西还要很方便的取拿(批量生产中)?

请各位大哥大姐,侠哥侠姐,师哥师姐,阿姨叔叔...帮帮忙,想个办法把它给解决了。

中间过程还有些问题,不带套的话,红色部分的槽底有工艺孔,孔中容易进铁沫,影响清洗,最好是槽底全封死

网友:
使用熔蜡裹,效率高,成本很低,清洗即可消除

楼主:
确实可行,就是中间还加道序,加长了生产节拍,而且零件上有油

网友:
调整刀具及时断削这样就不会伤及红色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