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接头泄漏量的测量方法和原理---请教

楼主(2010-06-17):
哪位大师能告诉我,快速接头泄漏量的测量方法和原理
    谢谢了!

               2010.6.17

网友:
我见过的快速接头的测试的泄露,是把接头密封放到水中,然后在接头的内部加一定压力的气压,如果内有气泡溢出就说明没有合格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接头时铝接头,使用在石化,灌溉,消防等等的领域

网友:
快速接头的原理就是公母接头都是一个单向阀,就是检查单向阀的密闭性,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快速接头的泄漏量测量称为密封性试验,分外部密封性试验和内部密封性试验,外部密封性试验就是将出口堵上,从进口通入额定工作压力的工作液,保持三分钟,用量杯测试其泄漏量,一般不漏为合格;内部密封性是从产品出口通入2.5倍额定工作压力的工作液,保持三分钟,用量杯测试其泄漏量,一般不漏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