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出产的铣床,没有圆转盘很难校正---请教

楼主(2010-06-17):
85年出产的铣床,在校正平口钳时,没有圆转盘很难校正啊??

网友:
怎么不好校正啊?1,平口钳具有搬角度的转盘。2,即使没有,你只要把平口钳下面的键拆掉,然后把压紧螺丝稍稍带点力,就好敲正钳口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