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加工出来有个小凸起?

楼主(2010-06-17):
凸轮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加工出来后,虚线部分有个小凸起,为什么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如何消除?

网友:
检查程序。。。。。。。。。。。。

楼主:
凸起处,是两条曲线的接点处,跟这有关系吗?

该凸轮是共轭凸轮其中的一个,凸轮的设计是在CAD2010中设定参数生成的。

网友:
过渡圆弧的两个点的接刀呗

网友:
4楼的看法很好啊 我感觉也是的 刀痕

网友:
是节点吧,应该可以处理的噢。。。。。

网友:
会不会是进刀和退刀误差。。。。

网友:
如果是进退刀痕,可以将进退刀设为120度圆弧进退刀,并多走1MM。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进退刀点没设在虚心圈处,设在了其对面的平滑圆弧处

网友:
8楼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可能是接刀不好。所以采用园弧进退刀,并在正退刀处重叠。如果凸台高重叠多一点。

网友:
用线切割做就可以了。不能采用传统手段加工!

网友:
看不清是怎么回事,拍个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机床的一个轴的反向间隙大了

最好检查一下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