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皮带轮的工艺卡怎么弄

楼主(2010-06-17):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个普通的V带轮,工艺卡怎么弄啊,我做课程设计,了解的少,各位帮下忙,还有钻那个M10的孔,要设计个夹具,帮下我,谢谢了

网友:
回复帮助的给予加分,大家不要担心下载这个附件。

网友:
老大,下载不了啊!看不到啊!

网友:
我这里也做过的,但是你下你的图纸我打不开,我的版本是04的。靠,我亏死了

网友:
一般学校里的学生都用CAD2008以上的版本了。我们还用低版本。下载下来打不开。

楼主你要不上一个图片吧。

能看清楚尺寸就行了。

楼主:
这是皮带轮的截图,大家帮帮忙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没有材料,需要不需要热处理?

没有怎么做啊?白白搞了我3个威望。

还有你的图也有问题。 视图方面不对。你认真看看。

还有就是M10那个螺纹不用工装也可以。普通的虎口钳就解决了。

还有就是直接上传图片,别当成附件上传。免得我再去下载了。

网友:
看走眼了,下面有一个A3

网友:
中心孔不用打了,粗车精车分开做,先打孔,再用螺纹孔定位拉槽。最后攻丝就这样简单,先拉槽也可以的,但是攻丝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夹具定位了。当然还要看你的那个角度公差,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先拉后打孔攻丝

网友:
皮带轮材料是铸铁的把?

网友:
下载不了,看不到咯~~~~

网友:
图好像有点问题,比如开槽基准。。。。。。。。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啊..........
先车咯,内孔及内孔加工完成后,V槽和内孔可以一刀下啊,这样,同轴没问题了,然后上拉床,拉键槽,螺孔与键槽成90度夹角,钻孔夹具还是要的,可以内孔及键槽来定位啊,不难,自己琢磨下就ok了

网友:
槽应该是个标准键槽  查一下就可以

网友(2012-11-18):
去百度查查

网友:
还是贴图出来吧  花钱的不干

网友:
看不到,皮带轮工艺应该不难吧,

网友:
怎么不直接传图,  下载还要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