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 980td的系统,用g99编程,为什么会有时撞车呢?

楼主(2010-06-17):
我开的是980td的,用g99编程,会有时出现与编程不一样的走到轨迹,从而出现撞车,但有g98编程不会现这样的问题,还有显示速度和实际速度相差太大,快郁闷死了,我不习惯用g98编程,希望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看看G99后加没加走到速度,另外看看你的换挡在什么位置

网友:
g98是分进给 g99是转进给,可能是主轴编码器失灵

网友:
撞车,两者有关系嘛,G99+F只会改变走刀速度哇,撞车是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
怎么会撞车?程序问题吧,实际走刀速度是达不到编程速度的。。。。你看看换的什么档位。。。

网友:
程序问题吧,实际走刀速度是达不到编程速度的。。。。你看看换的什么档位。。。

楼主:
程序没问题,就是我叫他走30mm,结果它却走了50mm,结果可想而知。郁闷死我了

网友(2011-09-03):
那么牛还能G99撞车

网友:
不可思议

网友A:
转速不稳定肯定不能用每转进给,可能编码器有问题,或者反馈线路有问题,再不行检测下主轴编码器5v电源正常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稳定肯定不能用每转进给,可能编码器有问题,或者反馈线路有问题,再不行检测下主轴编码器5v电源正常 ...

转速不稳定是不可以用G99,但不会撞车的,

网友:
可以看看Z轴的传动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以前我也有过此现象,G98和G99的区别想必你也是知道的,我不多说了,转速不稳定只要不超过10%就没事,先看看主轴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再都可以换个主轴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稳定是不可以用G99,但不会撞车的,

同样的程序走的时候偶尔出现撞刀啊?

网友:
看看z轴的传动部分,不知是连轴器式还是同步带式的。可以看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松动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的沈一的设备   我现在用一台沈一的设备   G1走刀  走着走着没什么征兆的就变成GO了  然后在走 G1  遇到这样的情况  刀具费了  活也费了  很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没问题,就是我叫他走30mm,结果它却走了50mm,结果可想而知。郁闷死我了

高频设备干扰   是出现在一个轴上还是两轴都是

网友:
要是编个G99F200的话那肯定撞车了。。呵呵
以前我厂有个新来的就这样。。。G99后的走刀只能是0.0*到0.*之间。如果你还照100或200这样走,那撞车就正常了。

网友:
让走30,结果走了50,说明,你走刀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或者系统有问题。或者这个机床根本就没有主轴编码器,不能用G99,但用了G99后,系统读其它的地方了。错乱。